关于LNA的稳定性疑惑

楼主(2020-10-12):
小弟弄了一个LNA,用网分看10M~5G的范围内(此LNA工作在1.5G),K值都是大于1的,电流是20mA。   but,用噪声仪测试的时候电流会变为28mA,想请教一下,这是自激了吗???  还是噪声仪的输出功率过高?(网分的功率是-50dBm的,噪声仪不知道是多少的输出功率)。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不是自激吧。第一,你分别测试的时候,加没加衰减器。第二,矢网和噪声仪用的传输线可能会导致误差。
另外,要看一下LNA的噪声系数和增益。这才是判断的基本点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不是自激吧。第一,你分别测试的时候,加没加衰减器。第二,矢网和噪声仪用的传输线可能会导致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