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超声波高频信号的产生以及应用电路

楼主(2020-10-13):
    想自己研究一下关于超声波的清洗应用
    供电是直流dc12v

原理大概就是产生一个高频信号驱动超声换能器,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

但是我对如何产生这个高频信号有点疑问,而且好像还要用到高频电感和高频变压器,还要什么调谐匹配电路和阻抗匹配电路。

下图是找到的一款简易超声波发生电路,但是感觉也没有什么调谐匹配电路和阻抗匹配电路呀?

网友:
    要看你的超声波需要多大的功率,高频信号指示前端信号发生器,输出部分需要功率放大器进行放大推动换能器,期间需要进行合适的阻抗匹配,会用到高频电感电容进行匹配,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做。

网友:
    需要看阻抗匹配,是可以做的。

网友:
    2楼说的对,还是要看你的超声波需要的功率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