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老化冲激测试炸机怎么办?

楼主(2020-10-13):
请教大神,反激式开关电源老化冲激测试炸机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
用示波器看电压及电流。

网友:
是不是on/off过程中有饱和现象?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Q管上的电压。。。
还有就是Q管的电流(可能会饱和)。。。

网友:
频繁开关,无非是对Uin产生影响,而Uin上还并接着Cin,所以Uin不会完全掉电,但可能会降到比较低的电压。再看IC的供电,因为有Vcc的去耦电容,而Icc又不是很大,频繁开关时Vcc降得不多,IC仍可以工作,这就可能导致电源在Uin很低下的情况下工作,不知此时炸管的概率是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