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锡片选择什么材质,如何维护能减少焊接缺陷呢?

楼主(2020-10-13):
在使用多喷嘴盘工艺的时候,都会面临收锡片氧化的问题,收锡片选择什么材质,如何维护能减少焊接缺陷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要湿嘴效果就用镍片并预先挂锡、平时按烙铁头维护方法就可以了...,要干嘴效果就用钛片、用前火焰氧化处理一下再用。

网友:
氮气效果不好,炉内氧化物多!收锡片铁的材质就行,镀一下锡就ok,而且一个就几块钱,能用一个月。

网友:
镍片会被锡吃掉吗?也会影响锡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