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的PIM值是什么

楼主(2020-10-13):
有关于射频连接器中的主要性能PIM值(无源互调),可能您只是知道有这个性能值,但是它有什么用,如果不良会对射频连接器性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设备信号传输中会有多大的损耗。那么小天就来告诉您PIN(无源互调)是什么?

PIM值(无源互调)是两个或更多不同频率的信号混合输入到无源器件中,由于连接点或材料的非线性,而产生的失真信号。

干扰的产生和本地下行频点相关,可以导致在多系统共享基础设施时,上行频段噪声上升。PIM 对网络质量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UMTS 或LTE 这种宽频系统。PIM干扰会导致接收机灵敏度下降,掉话率增加,接入失败率提高,过早切换,降低数据传输速率,并降低系统的覆盖范围和容量。

RF 路径中的任何组件都可能产生PIM 干扰,包括天线,TMAs,天线共用器,双工器,避雷器,电缆和连接器。外,当天线系统大功率辐射时,松动的机械连接和生锈的表面,也会产生PIM 干扰。

网友:
干扰的产生和本地下行频点相关,可以导致在多系统共享基础设施时,上行频段噪声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