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各工序制程管制重点

楼主(2020-10-13):
SMT各工位注意事项

工位
事项
重点管理项目
频率/时间
质量记录
参考文件文件编号
印刷
钢板使用前确认
使用前30分,确认钢网名称与名是否一致﹔板清洁程度,特是孔塞。并行人工擦
钢网检查记录表
<钢网检查台作业办法>
钢板的标识
绿色代表正常使用,黄色代表报废,白色代表闲置钢板。
<钢板管制作业办法>
锡膏储存条件及注意事项
冰箱内:2-100C,且点检温度。
1次/6小时
锡膏红胶Loctite3513胶储存冰箱温度记录表
<SMT锡膏,红胶,Loctite3513胶管制作业办法>
1TAMURA RMA-010-FP, RMA-23-31G,  TLF-204-19A
管制标签
2TUPNL-C24A
SMT锡膏进出记录表
2.室温下:温度23±5oc,  湿度50-75%RH
1TAMURA RMA-010-FP, RMA-23-31G,  TLF-204-19A
管制标签
2TUPNL-C24A
SMT锡膏进出记录表
<SMT锡膏,红胶,Loctite3513胶管制作业办法>
需倒放置于冰箱内。
SMT锡膏进出记录表
<SMT锡膏,红胶,Loctite3513胶管制作业办法>
至少4小时。
每瓶/
管制标签
<SMT锡膏,红胶,Loctite3513胶管制作业办法>
锡膏开罐后,24小时以内必须用完,超过则须报废。
每瓶/
管制标签
<SMT锡膏,红胶,Loctite3513胶管制作业办法>
已回温未开封之锡膏切勿重新放入冰箱。
每瓶/
管制标签
<SMT锡膏,红胶,Loctite3513胶管制作业办法>
新开封的锡膏在钢板上停留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停印时间30分钟时,必须将锡膏回收于锡膏瓶内,并盖紧内外盖﹔回收之旧的锡膏不可直接混入新开封的锡膏内。
管制标签
<SMT锡膏,红胶,Loctite3514胶管制作业办法>
搅拌时间:1.5分钟
<搅拌机操作作业指导书>
PCB烘烤条件
PCB来料未真空包装,开封后或从烤炉取出,PCB暴露在空气中24小时后。
SMT物料拆封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ENTEK板及裸铜板不能烘烤,若来料未真空包装或生产周期超过6个月,须MRB处理。
SMT物料拆封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如果有EN等工程文件或CE等工程人员所做的Trial  Run,烘烤温度设定按EN等工程文件或CE等工程数据。
烘烤温度﹕120oC+5 oC
SMT焗炉进出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时间﹕6小时(含升温时间)。
SMT焗炉进出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生产线需要烘烤的PCB送入及领出烤箱,都须贴上相应的标签,以区别于不需要烘烤的PCB。
SMT焗炉进出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PCB拆封和使用完时记录。
SMT物料拆封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刮刀
选择正确的刮刀,刮刀至少比PCB长度大50MM既可。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用10倍放大镜检查刮刀是否有弯曲,缺角凹陷等,在首件记录表中记录该刮刀的编号。
每次换线时
首件检查记录表
<SMT印刷作业办法>
钢板
确保钢板的型号和将生产的机种P/N一致。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用溶剂清洁钢板,或用风枪吹之,确保钢板且无孔塞现象。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安装钢板时必须注意钢板的方向,以钢板的标签正对操作员为准。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程序
制造部根据<<印刷参数设定表>>从计算机调用此程序并检查其正确性。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锡膏添加
手动搅拌锡膏15-20次,初次添加一般按PCB尺寸。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PCB长度≦165mm初次使用量为半瓶。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PCB长度>165mm初次使用量为一瓶。
每次换线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在钢板上锡膏条的宽度为低于20mm时﹐则添加锡膏﹐每次添加锡膏的量约为250±100g。
巡检时
SMT印刷目视巡检记录表
<SMT印刷作业办法>
印刷时检查
半自动印刷机所印刷的每片基板均需检视之。
巡检时
SMT印刷目视巡检记录表
<SMT印刷作业办法>
全自动印刷机每30分钟至少须巡检一次(每次2Panels)所印刷的基板。
巡检时
SMT印刷目视巡检记录表
<SMT印刷作业办法>
每次巡检时须同时检查钢板刮印状况。
巡检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作业中需随时注意刮刀在钢板上行走时,锡膏应以滚动方式进行印刷。
巡检时
<SMT印刷作业办法>
停机时处理
停机30分钟以上或用餐及休假前最后一班,须将钢板及刮刀上之锡膏清洗干净。
交接班时,当班须将钢板及刮刀清理干净与排放整齐,并检视溶剂桶中溶剂量是否有达溶剂桶之三分之一,不足三分之一则需及时添加。
钢板拭纸更新完毕、需测试拭纸与溶剂功能是否正常。
先以机器自动擦拭;10  分钟内复工,则以机器自动擦拭后再印刷;10-30分 钟内复工,则以人工擦拭后再印刷;超过 30 分钟后,则必须收锡膏,清刮刀,未置件之 PCB  须放至清洗机清洗并以人工清洁钢板,待复工后再印刷。
为保证钢板使用寿命,用手动擦拭,执行时操作员必须从印刷机拉出钢网(留意不可碰撞到刮刀),用擦拭纸沾溶剂擦拭钢网所有开孔区域,并用气枪从上至下吹钢板的开口处,特别是IC部分加强吹直至完全干净。
手动清洁钢板记录表
清洗PCB注意事项
制造部指定人员每半小时到各生产线收集印刷失败的PCB﹐集中到钢网清洗房集中进行清洗。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使用胶刮刀将PCB上的锡膏或红胶刮除,然后以沾湿溶剂的擦拭纸进行擦拭。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使用PCB夹持治具将PCB夹住后﹐投入清洗锡膏或清洗红胶钢板清洗机中清洗。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清洗PCB板时,设置超声波清洗时间为5min﹐清洗OK后,PCB凉干时间要在10min以上。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洗完毕的PCB立即使用Air  Gun吹拂并用干的擦拭纸将PCB两面擦拭干净,然后使用坐标机检查是否有锡粉或胶粒水纹残留。
印刷不良PCB清洗记录表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第一次清洗完成后,再投入超音波清洗机的清洗栏内进行清洗,注意PCBA必须排列整齐。
印刷不良PCB清洗记录表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在坐标仪下,检查清洗后的PCB上是否有锡渣及锡粉残留,金板和镀金的PCB要重点检查。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对清洗不合格的PCB必须重新进行清洗,清洗合格品贴上”△”色豆标示。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清洗后的PCB重新生产时,必须集中投线,各线领班必须跟踵其质量状况。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清洁时的注意事项: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1)  印刷失败基板请分隔放置勿重迭。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2)  有金手指机种请特别注意金手指部分的清洁度。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3)  休息及用餐时间,禁止非印刷人员清洗印刷失败的PCB。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4)  溶剂喷出如有间段不顺畅情形﹐请立即添加溶剂。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5)  基板在各 槽清洗完毕时﹐须将清洗篮提起待基板无溶剂滴下﹐才可至下一台清洗机清洗或提出清洗槽之外。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6)  作业中如有溶剂流出机器时﹐应立即擦拭避免污染扩散。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7)  作业中使用之溶剂﹐须于容器外清楚表示物质名称。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8)  作业中产生之废弃物应分类丢弃到指定地点。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9)  在用胶刮刀清洁时,不要用力过大,防止刮伤PCB。
<印刷不良PCB清洁作业办法>
操机
上料及备料注意事项
根据生产机种拿出相应的<<料站表>>及<<SMT换料记录表>>  。
SMT换料记录表
<SMT换料作业办法>
生产中的材料必须依工单的要求;料号如有不同,SMT  库房必须要在《SMT生产履历表》内填写代用料号。
SMT生产履历表
<SMT换料作业办法>
核对各零件的规格,料号和供货商是否正确,如有异常立即和品保一起澄清。
<SMT换料作业办法>
按<<SMT料站表>>对该站进行备料,备好后按站别号排列于FEEDER台车上。
<SMT换料作业办法>
根据料站表上Feeder规格,取一空Feeder置于备料座上,将该料正确地安装Feeder上。
<SMT换料作业办法>
当机器缺料报警时,操作员从高速机料台上取下对应的Feeder,记下其站号。
<SMT换料作业办法>
操机员按<<SMT料站表>>进行料号,规格,厂商的核对,如有代用材料必须和<SMT生产履历表>中标注相同,  确认无误后通知领班或其它操机员进行核对复查。
<SMT换料作业办法>
备料和换料时,必须取下一颗零件,并贴在和此物料相应<<SMT换料记录表>>  中。
SMT换料记录表
<SMT换料作业办法>
将Feeder放于料台上,并检查是否放好,避免设备显示  “Tape Feeder”而报警。
<SMT换料作业办法>
清除缺料信息,按  “Start”开始生产。
<SMT换料作业办法>
操机员检查换料后所生产的前两块PCBA﹐并在第一块PCBA上贴色豆,且标明其中一个Location。
<SMT换料作业办法>
将换料时间,料号,站别,规格,  用量, 换料数量和供货商等记录于<<SMT换料记录表>>上。
SMT换料记录表
<SMT换料作业办法>
IPQC每1小时对所换物料的Sample测量一次,  量测结果纪录在<<SMT换料记录表>>的备注栏。
SMT换料记录表
<SMT换料作业办法>
在对QP进行换料时,注意IC放置极性
<SMT换料作业办法>
QP3:  TRAY盘IC极性为面向操作员纵向放置,BGA,QFP放置极性为右下角,SOP,SOJ,PLCC放置极性为面向对料人向外;管状IC极性为向下。
<SMT换料作业办法>
QP2:  TRAY盘IC极性为面向操作员横向放置 ,BGA,QFP放置极性为左下角,SOP,SOJ,PLCC放置极性为面向对料人向左或向右;管状IC极性为向下
<SMT换料作业办法>
IPIII与IPII:  TRAY盘IC极性为面向操作员纵向放置, BGA,QFP放置极性为右下角, SOP,SOJ,PLCC放置极性为面向对料人向外;管状IC极性为向下。
<SMT换料作业办法>
当TARY  盘IC不满整盘时,注意在开机前输入IC的位置。
<SMT换料作业办法>
换料时,对物料及Feeder注意轻拿轻放。
<SMT换料作业办法>
零件(TSOP.TQFP.BGA.CSP.QFPIC)的拆封使用
温湿度敏感零件在静电袋拆封和使用完毕时,要填写<<SMT物料拆封记录表>>并保留其静电袋直到整包零件全部置件完毕并经过REFLOW后才可丢弃。
SMT物料拆封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当在室温条件下拆开零件真空包装后,如包装内湿度卡的指示大于材料的湿度要求时(材料的包装表面有标注),须烘烤。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拆封的IC在室温条件下放置超过72小时后必须烘烤。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当在室温条件下IC拆封后,不需要立即上线生产的,需放入防潮柜中防潮;  超过48小时不使用的须用真空包装机密封。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在温度为40℃以下,湿度为90%RH以下的储存条件中,  真空包装IC的储存期限为12 个月。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烘烤要求
零件烘烤的烤箱参数设定需依零件的烘烤条件而定。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温度﹕  125oC±5℃,,时间: 24小时(含升温时间)。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零件放入烤箱前,在料盘上贴上黄色园形标签纸,烘烤完毕直到上线标签纸不可以撕掉,使用烘烤后零件的PCBA,须在该批PCBA的标识卡上标识清楚,以利质量追踪。如发生零件不良问题,知会CE分析。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零件烘烤时.其承载盘耐温≧125℃方可放入烤箱。且留意承载盘不可造成零件损坏与变形。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对于卷装IC,若必须烘烤时,须将IC包装带拆开,用真空吸笔将其转移到其它的耐温≧125℃的承载盘中。烘烤完后的卷装IC需重新用RETAPING机重新包装。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零件烘烤不可以超过二次。烘烤超过两次未使用之IC以报废处理。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零件送入及领出烤箱后,都需填写<<SMT焗炉进出记录表>>
SMT焗炉进出记录表
<SMT材料烘烤防潮作业指导书>
IC交接及补料注意事项
料领回后,IC应放置于物料柜内,操机员在交接班时须交接IC,并在<<SMT操机员IC交接记录表>>。
SMT操机员IC交接记录表
<SMT物料管制作业指导书>
散料使用时必须经由IPQC人员检查确认,贴上标签后才可放入机器置件或手摆作业。
<SMT物料管制作业指导书>
需把补料的相应记录下来并把需求的组件粘在美纹胶上连同PCBA一起送IPQC确认﹐OK方可进行维修动作。
<修补补料作业指导书>
对于所有维修品﹐重流时修补员交给目检人员时目检人员针对PCBA  上的不良MARK作重点目视。
<修补补料作业指导书>
人工补件时,物料必须经IPQC确认。
<REFLOW前补料作业指导书>
目检
检查内容及注意事项
当生产红胶板时﹐每两小时抽检一次。
红胶推拉巡检记录表
<胶材固化推力检测作业办法>
当零件在测试中推掉后,以指针停止指示的数据为依据。
<胶材固化推力检测作业办法>
零件被推掉后,须将PCB上残余的胶材除掉并领取新零件补上。
<胶材固化推力检测作业办法>
10倍放大镜.静电环.静电手套.镊子.静电刷.不良标签.印章《产品识别卡》,《不良品识别卡》。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PCBA检验规范  & IPC-A-610C或客户之要求。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每片PCBA,将PCBA移至放大镜下方位置,  眼睛距离放大镜约10CM, 将PCBA进行上下.左右移动目视, 然后将此PCBA拿出放大镜,视线与PCBA约成20~45度,  进行四个方向目视.对于发现的不良品,标示后需跟良品隔离,集中处理。
SMT目检记录表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零件是否有错件﹑漏件﹑极性反﹑墓碑、侧立、空焊、少锡、短路、锡珠﹑标识漏印﹑标识错误﹑PCBA污染等不良现象。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使用VMI套板检查PCBA零件是否有偏移、缺件、立碑、极性反,对于套板上用红色油性笔标识的位置,应重点检查。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不良品用红色标签标识,写好不良代码,并挂<<不良品识别卡>>在静电框上交修理站重工。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良品挂上绿色是《产品识别卡》,送FQA抽验。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同一位置同一不良现象达到3PCS时要立即反馈给当班领班或ME,以便立即分析改善。
SMT目检记录表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作业前必须戴静电环及静电手套。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应轻拿轻放PCBA。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需保持桌面的整洁。
<SMT目检作业指导书>

网友:
    SMT整个流水线的各个规范,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