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直接换器件封装,总是出错

楼主(2020-10-13):
在pcb图中,把MOS的TO-263封装换成TO-252封装,总是报错:Cannot match pads with new footprint ,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建议你自己做个自己的封装库,重新画原理图符号,管脚命名答与PCB封装保持统一。

网友B:
这种问题多是管脚描述不统一导致的,例如度原理图符号里是1/2/3,而封装里面回是b/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自己做个自己的封装库,重新画原理图符号,管脚命名答与PCB封装保持统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多是管脚描述不统一导致的,例如度原理图符号里是1/2/3,而封装里面回是b/c/e

确实如此,AD系列的还可以映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