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拼版

楼主(2020-10-13):
   复制黏贴,网络飞线会出现连到原始PCB版的网络标号,请问下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拼版

网友A:
    不勾选“保持网络名称”

网友:
    可以只用外形进行拼版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932-1-1.html,参考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勾选“保持网络名称”

    那复制后网络不是丢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复制后网络不是丢失了

铜箔连上了,就是最终目的,没有网络名,也不能否认他们连上了。

网友:
    我是用框做个示意图,板厂会按照图做

网友:
    不勾选“保持网络名称,又不影响制板。要不就是只做板框,不复制线路,这两种都用过

网友:
不勾选“保持网络名称”,从未出错过

网友:
    AD做拼板是真的舒服  放个拼板阵列啊

网友:
    把保持网络名称那个钩去掉就没有了

网友(2020-11-22):
    拼版我一般都是先在单板上设计,设计完了复制几个相同的板框到其他机械层,各个单板之前放一个3MM的工艺边或者邮票孔,指示说明一下,一般厂家都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