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波峰焊造成元件不贴浮起的原因及解决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0-10-13):
    选择性波峰焊造成元件不贴浮起的原因及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
    元件插装时不到位,没有贴板。  2.插装元件较松,若遇链条抖动幅度较大,已插装好的元件就可能由于抖动而不贴板

网友:
    PCB翘曲变形,可能会导致喷嘴顶起元件

网友:
    调整链条运输状态,使其处于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