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013CAM350常用操作

楼主(2020-10-13):
CAM350导入光绘文件

一般设计文件导出的光绘文件会在CM350中检查一下,板厂回传的光绘文件也需要用CAM350打开。

打开光绘文件所在的文件夹,点击Next

FORMAT要改成2,5否则导入不正确,点击APPLY to all。

CAM350更改单位/测量距离

点击需要测试的两点,注意关掉栅格。

CAM350拼接板子
如何在 cam350 中拼不同的板(以板子 A 和 B 为例)。注:此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板子拼板,相同的板子拼板只需要在 allegro 中直接拼 outline 即可。
1. 先将 A 和 B 分别导出 gerber
2.将板子 B 贴到 A 上,将 B 导入到 cam350 中,然后可以另存为一个 B.cam 的文件

3. 然后将 A 的 gerber 导入cam350,设置适当的格点以便对齐之用

然后点 b.cam,然后点 open,出现如下的对话框

然后将下图中画圆圈的地方跟前面的层一一对应

对应完了如下图

然后点 ok,注:最好画板子的时候把板子的左下脚设为 0 0 点,这样你在 merge 的时候十字光标的地方就是板子的原点

如上图,导入之后是一个白色的框,点如下所示的命令

然后点那个白色外框的边缘,出现如下的对话框,点 ok

如上图,左边的那个小板子就导入进来了,然后需要将拼好的板子重新导出 gerber

设置好相应的参数,点 ok 。点击export path设置导出路径
设置好相应的路径,点 ok 然后点击后面的 apply

如上图两个圆圈所示,名字不一样,个人认为一定要一样,要不然多个板子拼在一起的话会混乱,点击下面一行的 copy name 就可以使前面和后面的名字一样。

现在名字一样了,然后点击 ok 就可以导出 gerber 了 注意最下面的 drill 并没有导出来,下面导出 drill

然后 EXPORT PATH 设好路径,点击 apply

设置好相应的参数,还有 drill 要勾选,然后点击 ok 即可导出拼板的 drill 层。然后再打开 cam350 将导出的 gerber 导入,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