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中设置PCB各个层透明度的方法?

楼主(2020-10-13):
怎么在AD中设置PCB各个层透明度的方法?

网友A:
菜单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快捷键“L”),右边有transparency。
选一个层,滑上面的滑块。
再选一个层,滑上面的滑块。
......
滑块位置不同,透明度不同。

也可以在PCB界面的下面,层名上右击,有layer transparency,一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快捷键“L”),右边有transparency。
    选一个层,滑上面的滑块。
再 ...

感謝大大無私指,小弟學習了。

网友:
    选择到当前层,然后在左下角点进去当前层的视图配置,在左上角的框里选择想要设置的2d,3d视角进行修改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