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电机驱动电路中电源尖峰

楼主(2020-10-13):
PWM调速电路中, 如果电源电压为20V,  电机在关断时该电源电压产生尖峰导致mos管Vgs电压 超过20V了,请问如何抑制这个尖峰,或者说如何降低VGS?求助大神

网友:
电机关断后电机的电流要有通路才可以一般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续流产生的尖峰是 MOS 管端, 通过续流不会给电源端有太明显的尖峰.
而电源, 在负载突然降低到0, 也会因为来不及响应而产生电压升高. 可以通过加大电容, 加假负载, 更换高性能电源实现

网友:
这反向续流管有问题吧,或者续流回路环路太长了

网友:
加一个反向续流二极管串联个电阻,并一个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