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多图合一代码模板

楼主(2020-10-13):
做算法,写论文使用MATLAB是理工科学生必须掌握的技术。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如果出版方,例如IEEE,会让你用LaTeX的trans模板写论文,制图画表格,这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有的会议或者出版方会让你用Word排版,做图制表就稍微有些麻烦,下面给出了采用MATLAB多图合一的代码模板。

生成的结果是2*3的图像。注意首先要把单个的.fig文件保存下来,title,.fig路径需要自己重新手动设置。

代码:

  • h1 = openfig('ClimateCMPS.fig','reuse');
  • ax1 = get(h1, 'CurrentAxes');
  • h2 = openfig('GermanCMPS.fig','reuse'); % open figure
  • ax2 = get(h2, 'CurrentAxes');
  • h3 = openfig('SonarCMPS.fig','reuse');
  • ax3 = get(h3, 'CurrentAxes');
  • h4 = openfig('Musk1CMPS.fig','reuse');
  • ax4 = get(h4, 'CurrentAxes');
  • h5 = openfig('VoiceCMPS.fig','reuse'); % open figure
  • ax5 = get(h5, 'CurrentAxes');
  • h6 = openfig('LungcancerCMPS.fig','reuse'); % open figure
  • ax6 = get(h6, 'CurrentAxes');
  • h7 = figure; %create new figure
  • s1 = subplot(2,3,1); %create and get handle to the subplot axes
  • fig1 = get(ax1,'children'); %get handle to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figure
  • copyobj(fig1,s1); %copy children to new parent axes i.e. the subplot axes
  • title('Climate(18,7.14%)')
  • ylabel('Error rate(%)')
  • xlabel('Number of features')
  • legend()
  • s2 = subplot(2,3,2);
  • fig2 = get(ax2,'children');
  • copyobj(fig2,s2);
  • title('German(24,29.58%)')
  • ylabel('Error rate(%)')
  • xlabel('Number of features')
  • legend()
  • s3 = subplot(2,3,3); %create and get handle to the subplot axes
  • fig3 = get(ax3,'children'); %get handle to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figure
  • copyobj(fig3,s3); %copy children to new parent axes i.e. the subplot axes
  • title('Sonar(60,21.75%)')
  • ylabel('Error rate(%)')
  • xlabel('Number of features')
  • legend()
  • s4 = subplot(2,3,4);
  • fig4 = get(ax4,'children');
  • copyobj(fig4,s4);
  • title('Musk1(166.18.09%)')
  • ylabel('Error rate(%)')
  • xlabel('Number of features')
  • legend()
  • s5 = subplot(2,3,5); %create and get handle to the subplot axes
  • fig5 = get(ax5,'children'); %get handle to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figure
  • copyobj(fig5,s5); %copy children to new parent axes i.e. the subplot axes
  • title('LSVT(310,19.21%)')
  • ylabel('Error rate(%)')
  • xlabel('Number of features')
  • legend()
  • s6 = subplot(2,3,6);
  • fig6 = get(ax6,'children');
  • copyobj(fig6,s6);
  • title('Lungcancer(56,62.33%)')
  • ylabel('Error rate(%)')
  • xlabel('Number of features')
  • legend()

效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