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瞬间电容的状态

楼主(2020-10-13):
    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所以此时电路中有很大电流。但是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从容抗来说,XC=1/2πfC,刚上电,C趋近为0,那容抗岂不是趋近无穷大,那为什么会有很大电流产生。或者只能这样解释,上电瞬间,两个极板的电势相等,相当于一根导线,阻抗很低,所以会产生很大电流。

网友:
    相当于短路

网友A:
    刚上电,C 趋近为 0
    哪個傢伙教你的?

网友B:
    ESR,也就是电容的等效模型为电阻,通常ESR比较小(几欧姆甚至是毫欧),上电瞬间电压会有个下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個傢伙教你的?

刚上电, 电容未充电,难道容量不是0吗?(断电时已充分放电),请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也就是电容的等效模型为电阻,通常ESR比较小(几欧姆甚至是毫欧),上电瞬间电压会有个下塌

    那电容对DC不相当于断路吗,为什么会有塌陷,塌陷也是因为瞬时电流过大导致的吧?

网友C:
    电容两极之间的电压不能突变,初始状态电压为0,所以上电的瞬间那就相当于短路了,此时电源的电压完全加在线路电阻上,而此电阻很小(如果没有加PTC保护电阻的话),所以电流就很大了。,

网友D:
    C是一个元器件生产出来后就客观存在的定值,C=εS/d用于生产,C=Q/U只能用于计算。
    如果从阻抗理解可以认为上电瞬间的电流脉冲模型是一个从0到1的阶跃函数,其中是包含无穷多个频率的,所以XC=1/jwC阻抗近似为0,所以电网的固定50Hz频率通过一个电容有固定阻抗;
可以参考RC/LC零状态阶跃响应实验,从数学理论上知道为什么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两极之间的电压不能突变,初始状态电压为0,所以上电的瞬间那就相当于短路了,此时电源的电压完全加在 ...

    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对于DC来说电容不是断路吗,那上电瞬间,电容部分应该为断路,为什么还能产生巨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C是一个元器件生产出来后就客观存在的定值,C=εS/d用于生产,C=Q/U只能用于计算。
    如果从阻抗理解可以认 ...

    去学习下这个实验

网友:
    理解问题 ,瞬间来看 I=C du/dt  ,  XC=1/2πfC仅适用于交流信号,另外,C是个常量,不随时间变化的

楼主:
    其实上电瞬间的DC相当于交流,等效为0-1的阶跃信号,所以在电容充满之前,电容等效是“通这个交流信号的”,所以会有大电流产生。对于DC电路,等电容充满电时,电容相当于断路,电路产生正常电流。但对于AC电路,这个大电流随着周期变化,岂不是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