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高速FPGA设计PCB的要点及相关指导原则

楼主(2020-10-13):
随着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可编程系统级芯片,利用这些芯片设计印制电路板(PCB)的任务变得愈加复杂。目前动辄数百万门的电路密度和6Gbps以上的收发器数据传输率及其它考虑事项影响着系统开发人员在机械和电气方面的板级设计工作。裸片、芯片封装和电路板构成了一个紧密连结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要完全实现FPGA的功能,需要对PCB板进行精心设计。

  采用高速FPGA进行设计时,在板开发之前和开发期间对若干设计问题进行考虑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包括:通过滤波和在PCB板上的所有器件上均匀分配足够功率来减小系统噪声;正确端结信号线,以把反射减至;把板上迹线之间的串扰降至;减小接地反弹和Vcc降低(也称为Vcc凹陷)的影响;正确匹配高速信号线上的阻抗。

  任何人在为性能极高的FPGA设计IC封装时,都必须特别注意信号完整性和适于所有用户和应用的多功能性之间的平衡问题。例如,Altera的Stratix II GX器件采用1,508引脚封装,工作电压低至1.2V,并具有734个标准I/O、71个低压差分信令(LVDS)信道。它还有20个高速收发器,支持高达6.375Gbps的数据率。这就让该架构能够支持许多高速网络和通信总线标准,包括PCI Express和SerialLite II。

  在设计中,用户可以通过优化引脚排列来减少串扰。信号引脚应该尽可能靠近接地引脚,以缩短封装内的环路长度,尤其是重要的高速I/O。在高速系统中,主要的串扰源是封装内信号路径之间的电感耦合。当输出转换时,信号必须找到通过电源/接地平面的返回路径。环路中的电流变化产生磁场,从而在环路附近的其它I/O引脚上引起噪声。同时转换输出时,这种情形加剧。因为环路越小,感应就越小,故电源或接地引脚靠近每个高速信号引脚的封装可以把附近I/O引脚上的串扰影响减至。

  为了把电路板成本降至,并把所有信号路径的系统信号完整性提高到,需要对电路板材料、分层数目(堆叠)和版图进行精心的设计和构建。把数百个信号从FPGA发送到板上或其周围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需要使用EDA工具来优化引脚的排列和芯片的布局。有时采用稍微大点的FPGA封装能够降低板成本,因为它可以减少电路板的层数及其它的板加工限制。

  PCB板上的一条高速信号路径,由一条板上迹线代表,其对中断非常敏感,如电路板层和电路板连接器之间的通孔。这些及其它中断都会降低信号的边缘速率,造成反射。因此,设计人员应该避免通孔和通孔根(via stub)。如果通孔是不可避免的,应让通孔引线尽可能地短。对差分信号进行布线时,让差分对的每一条路径使用一个相同结构的通孔;这就让通孔引起的信号中断处于共模中。如果可能的话,在常规通孔处使用盲孔。或使用反钻,因为通孔根的损耗导致的中断会更少。

  为了改善时钟信号的信号完整性,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在时钟信号被发送到板上元件之前,尽可能将之保持在单个板层上;始终以一个平面作为参考面。

  沿邻近接地平面的内层发送快速边缘信号,以控制阻抗,减小电磁干扰。

  正确端结时钟信号,以把反射降至。

网友:
裸片、芯片封装和电路板构成了一个紧密连结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要完全实现FPGA的功能,需要对PCB板进行精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