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开通的冲击电流问题

楼主(2020-10-14):
    如图,简单的驱动电路,端子后连接恒流LED电路,负载相同时Q5用三极管开关就没问题,用MOS的话,就会出现冲击电流,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说的冲击电流怎么体现的?MOS电路怎样的?

网友:
    不明白哦亲兄弟

网友:
    用mos时让Vgs有一定斜率即可。

网友B:
    可能是MOS管的导通内阻小,所以启动电流就比较大了吧。可以像5楼建议的那样,比如给R39并联一个电容,让Vgs缓慢上升,Ron的阻值就会缓慢下降。不利之处就是开关速度有影响,MOS管的开关损耗增大。不过你这个电路看起来是做电源控制用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C:
    感觉mos管不适合在这个电路,EN电压多少V?一般mos的Vgs都比较大,控制电压太低的话会导致导通角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冲击电流怎么体现的?MOS电路怎样的?

    用MOS时R47电阻改为100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mos管不适合在这个电路,EN电压多少V?一般mos的Vgs都比较大,控制电压太低的话会导致导通角太小。

用MOS的时候R47改为了100,最终也是改为三极管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MOS管的导通内阻小,所以启动电流就比较大了吧。可以像5楼建议的那样,比如给R39并联一个电容,让Vgs ...

    试下您说的方法,谢谢指导

楼主(2023-10-27):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MOS管的导通内阻小,所以启动电流就比较大了吧。可以像5楼建议的那样,比如给R39并联一个电容,让Vgs ...

    是的,是控制电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OS时R47电阻改为100Ω,

    如果用MOS管要把R47改成100欧,那么就说明MOS管的结电容比较大,跟R47形成了一个RC充电回路造成冲击,要么换MOS管型号,选结电容小的,要不就是减小电阻提高驱动电压都是可以的。但建议还是选三极管吧,MOS管容易被静电击穿,三极管相对来说稳定点。

网友:
    加电容 ,缓开启。
    但是有个潜在风险,这个vgs容易大于最高的限值±20V,造成MOS烧坏。
    要用MOS最好是GS加个稳压管

网友: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
    学习一下,这里面水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