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SI仿真中ODT值选择

楼主(2020-10-14):
    请教各位大神,hyperlynx SI仿真中ODT值该如何选择,通过DDR spec能获取吗?还是有其它办法?

楼主:
    就是在Run  DDRx Batch Simulation中的ODT Models设置,该如何设置。

网友A:
    用扫描,看看哪个ODT值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扫描,看看哪个ODT值最佳

谢谢,能否讲下用什么扫描?怎么确认哪个ODT值最佳?根据波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讲下用什么扫描?怎么确认哪个ODT值最佳?根据波形吗

    Hyperlynx  Simulate SI->Run interactive sweeps,可以选择几个ODT值进行扫描仿真,看哪个ODT值对应的波形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yperlynx  Simulate SI->Run interactive sweeps,可以选择几个ODT值进行扫描仿真,看哪个ODT值对应的波 ...

在哪里选择ODT值啊?没看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里选择ODT值啊?没看到啊

    如果模型正确的话,可以选择通过下图的方法选择不同的ODT值进行扫描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模型正确的话,可以选择通过下图的方法选择不同的ODT值进行扫描仿真

    非常感谢,还想问下我把几种ODT波形都放一起了,怎么看哪个ODT对应的波形最好,在DDR的spec上有吗?图片是我做的DDR DQ在不同ODT下的波形,请问哪个波形是最好的?是看上升时间和电压吗?不好意思,打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想问下我把几种ODT波形都放一起了,怎么看哪个ODT对应的波形最好,在DDR的spec上有吗?图片 ...

    应该就是对照spec看建立保持时间之类的参数吧,我也是菜鸟,还请路过的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对照spec看建立保持时间之类的参数吧,我也是菜鸟,还请路过的大神指导

    好的,谢谢。

网友(2020-11-30):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想问下我把几种ODT波形都放一起了,怎么看哪个ODT对应的波形最好,在DDR的spec上有吗?图片 ...

用眼图模式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