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rc522射频模块和51单片机连接,加一个LCD显示,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0-10-14):
RFID rc522射频模块和51单片机连接,加一个LCD显示,程序怎么写,原本是用上位机看哪个卡的信息的,我想脱离上位机,一刷卡直接用LCD显示卡的内容  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一个一个模块来,先把核心的RC522写出来,看你用的是哪款芯片的,去查看datasheet,然后选择通信方式,设置好频率,在地址空间上写上读写数据,然后,就通过uart测试,搞完了,再加上LCD,这个很简单,网上一大堆的驱动,去改,然后就搞定了。

网友A:
    你可以找找类似的例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找类似的例程看一下。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