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figure和imshow一定要一起使用么?

楼主(2020-10-14):
看了些程序,有个问题,figure是创建图像,imshow是显示图片,这两个函数一定要一起使用的么?好像单独imshow也能出图像……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有figure呢?

网友:
    主要是为了防止imshow自动覆盖了当前的figure窗口,如果imshow前面加上了figure可以另取一个独立的figure窗口来显示图像

网友:
当需要在多个图形窗口分别显示图象的时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