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问题

楼主(2020-10-14):
下面的代码在2015b可以运行;
clear;
clc;
startup_rvc;
n = 3;
switch n
    case 1
    %建立机器人模型
%       theta    d        a        alpha     offset
L1=Link([0       0.4      0.025    pi/2      0     ]); %定义连杆的D-H参数
L2=Link([pi/2    0        0.56     0         0     ]);
L3=Link([0       0        0.035    pi/2      0     ]);
L4=Link([0       0.515    0        pi/2      0     ]);
L5=Link([pi      0        0        pi/2      0     ]);
L6=Link([0       0.08     0        0         0     ]);
robot=SerialLink([L1 L2 L3 L4 L5 L6],'name','manman'); %连接连杆,机器人取名manman
robot.plot([0,pi/2,0,0,pi,0]);%输出机器人模型,后面的六个角为输出时的theta姿态
robot.display();
teach(robot);

case 2
%建立机器人模型
%       theta    d        a        alpha     offset
L1=Link([0       0.4      0.025    pi/2      0     ]); %定义连杆的D-H参数
L2=Link([pi/2    0        0.56     0         0     ]);
L3=Link([0       0        0.035    pi/2      0     ]);
L4=Link([0       0.515    0        pi/2      0     ]);
L5=Link([pi      0        0        pi/2      0     ]);
L6=Link([0       0.08     0        0         0     ]);
robot=SerialLink([L1 L2 L3 L4 L5 L6],'name','manman'); %连接连杆,机器人取名manman
theta=[0,0,0,0,0,0];%指定的关节角
p=robot.fkine(theta)%fkine正解函数,根据我们给定的关节角theta,求解出末端位姿p
q=robot.ikine(p)%ikine逆解函数,根据我们给定的末端位姿p,求解出关节角q

case 3
%建立机器人模型
%       theta    d        a        alpha     offset
L1=Link([0       0.4      0.025    pi/2      0     ]); %定义连杆的D-H参数
L2=Link([pi/2    0        0.56     0         0     ]);
L3=Link([0       0        0.035    pi/2      0     ]);
L4=Link([0       0.515    0        pi/2      0     ]);
L5=Link([pi      0        0        pi/2      0     ]);
L6=Link([0       0.08     0        0         0     ]);
robot=SerialLink([L1 L2 L3 L4 L5 L6],'name','manman'); %连接连杆,机器人取名manman
T1=transl(0.5,0,0);%根据给定起始点,得到起始点位姿
T2=transl(0,0.5,0);%根据给定终止点,得到终止点位姿

q1=robot.ikine(T1);%根据起始点位姿,得到起始点关节角
q2=robot.ikine(T2);%根据终止点位姿,得到终止点关节角
[q ,qd, qdd]=jtraj(q1,q2,50); %五次多项式轨迹,得到关节角度,角速度,角加速度,50为采样点个数
grid on
T=robot.fkine(q);%根据插值,得到末端执行器位姿
nT=T.T; plot3(squeeze(nT(1,4,),squeeze(nT(2,4,),squeeze(nT(3,4,));%输出末端轨迹
hold on
robot.plot(q);%动画演示
end

然后修改了下连杆的D-H参数,以及起始和终止点的参数。
%按UR5的DH参数修改后,第一个点打孔的轨迹
%建立机器人模型
%       theta    d        a        alpha     offset
L1=Link([0       89.2     0        pi/2      0     ]); %定义连杆的D-H参数
L2=Link([pi/2    0        -425     0         0     ]);
L3=Link([0       0        -392     0         0     ]);
L4=Link([0       109.3    0        pi/2      0     ]);
L5=Link([pi      94.75    0        pi/2      0     ]);
L6=Link([0       82.5     0        0         0     ]);
robot=SerialLink([L1 L2 L3 L4 L5 L6],'name','manman'); %连接连杆,机器人取名manman
theta=[0,0,0,0,0,0];%指定的关节角
p=robot.fkine(theta)%fkine正解函数,根据我们给定的关节角theta,求解出末端位姿p
q=robot.ikine(p)%ikine逆解函数,根据我们给定的末端位姿p,求解出关节角q

%建立机器人模型
%       theta    d        a        alpha     offset
L1=Link([0       89.2     0        pi/2      0     ]); %定义连杆的D-H参数
L2=Link([pi/2    0        -425     0         0     ]);
L3=Link([0       0        -392     0         0     ]);
L4=Link([0       109.3    0        pi/2      0     ]);
L5=Link([pi      94.75    0        pi/2      0     ]);
L6=Link([0       82.5     0        0         0     ]);
robot=SerialLink([L1 L2 L3 L4 L5 L6],'name','manman'); %连接连杆,机器人取名manman
T1=transl(-33.8962,70.5806,-53.6681);%根据给定起始点,得到起始点位姿
T2=transl(-31.3206,68.8281,-55.4449);%根据给定终止点,得到终止点位姿
q1=robot.ikine(T1);%根据起始点位姿,得到起始点关节角
q2=robot.ikine(T2);%根据终止点位姿,得到终止点关节角
[q ,qd, qdd]=jtraj(q1,q2,50); %五次多项式轨迹,得到关节角度,角速度,角加速度,50为采样点个数
grid on
T=robot.fkine(q);%根据插值,得到末端执行器位姿
nT=T.T; plot3(squeeze(nT(1,4,:)),squeeze(nT(2,4,:)),squeeze(nT(3,4,:)));%输出末端轨迹
hold on
robot.plot(q);%动画演示

机器人可以显示出来,但自动轨迹规划时出错。

出现如下错误:“
警告: ikine: rejected-step limit 100 exceeded (pose 1), final err 0.375755
> In SerialLink/ikine (line 244)
  In t (line 27)
警告: failed to converge: try a different initial value of joint coordinates
> In SerialLink/ikine (line 273)
n t (line 27)
警告: ikine: rejected-step limit 100 exceeded (pose 1), final err 0.40822
> In SerialLink/ikine (line 244)
n t (line 28)
警告: failed to converge: try a different initial value of joint coordinates
> In SerialLink/ikine (line 273)
n t (line 28)
错误使用 SerialLink/fkine (line 84)
q must have 6 columns

出错 t (line 31)
T=robot.fkine(q);%根据插值,得到末端执行器位姿”

调试发现q1和q2都是空矩阵,导致q也是空矩阵。
为何得不到那2点的关节角?

网友:
路径超过机器人工作空间了

网友:
请问一下,我是先robot.teach然后手动操作机械臂,再选取的两个坐标(杆件没有干涉,感觉完全可以达到的坐标),再ikine也显示超出工作空间,建模的工作空间到底多大啊

网友:
有可能是超出了工作空间,也有可能是迭代次数不够。
如果是迭代次数不够的话,可以试试增加迭代次数(默认是100)或者改变迭代时候的初始关节向量
robot.ikine(T,'rlimit',200,'q0',[pi/2,0,0,0,0,0]);%rlimit改变迭代次数,q0改变迭代初始关节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