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0-10-14):
下图是三极管驱动130马达的电路VDD 3.7V供电  M2接单片机IO口。有两个马达,第一个马达接上这个电路正常工作,把第一个马达换成另外一个马达只要M2一拉高,三极管一导通,马上击穿二极管,马达也不会转动。但是单独把会导致SS8050击穿的这个马达直接接上3.7V稳压电源,能正常转动,工作电流也是正常的。这个的电路以前也用过在别的产品上也没出过这样的问题。是电路有缺陷?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C4换二极管试试

网友A:
    感性负载为啥不加个二极管续流呢,u=di/dt,开关速度越快,反向感应电压越高,用示波器量一量,电压波形

网友:
    加钳位电路和RC电路

网友:
    二极管烧掉就是反向击穿,只有马达电感上电瞬间高压会产生,用3楼的方法

网友:
    C4,换成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搞个肖特基二极管试一试

网友:
    马达两端加个1n4007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性负载为啥不加个二极管续流呢,u=di/dt,开关速度越快,反向感应电压越高,用示波器量一量,电压波形

赞同,感性负载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
    问题是马达还没动呢,大家分析是不是超前了

网友:
    量一下电机的内阻和电感量,看看是不是三极管过流了

网友:
    根据2*PI*f*L,看看电感量和M2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