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光纤通信的复用技术的研究

楼主(2020-10-14):
    光纤通信的复用技术的研究

    [摘  要] 在光纤通信中,复用技术被认为是扩展现存光纤网络工程容量的主要手段。复用技术主要包括时分复用TDM(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技术、空分复用SDM(Space Division Multiplexing)技术、波分复用WDM(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技术和频分复用FDM(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技术。但是,因为FDM和WDM一般认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可以认为波分复用是"粗分",而频分复用是"细分",从而把两者归入一类。
    [关键词] 波分复用(WDM)  空分复用(SDM)  时分复用(TDM)   频分复用(FDM)

    一、引言
    通信中的复用技术是一种能够充分利用传输线信道容量的多维通信手段,它是先把来自多个信息源的消息进行合并,然后将这一合成的消息群,经由单一的传输设备进行传输,在接收端再将这一消息群进行分离,并分别重现,因此,复用实质上是一种起着多通道作用的信息传输方式。
    在目前实用的光纤通信系统中,还延用传统的强度调制---直接检波(IM/DD)的系统方式,即电/光转换和光/电转换的信号传输方式,虽然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不断发展,系统容量也得到了不断提高,但电子器件处理信息的速率还远远低于光纤所能提供的巨大负荷量,为了进一步满足各种宽带业务对网络容量的需求,进一步挖掘光纤的频带资源,开发和使用新型光纤通信系统将成为未来的的趋势,其中采用多信道复用技术,便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光纤通信复用技术主要分为:光波复用和光信号复用两大类。光波复用分为按波长分割的波分复用(WDM)和按空间分割的空分复用(SDM),而光信号复用又分为按时间分割的时分复用(TDM)和按频率分割的频分复用(FDM),此外还有光码复用(OCDM)、副载波复用(SCM)技术。不难看出,光信号复用是延用无线电通信中的相应复用技术。而光波复用技术则是光纤通信所特有的,它是人们根据光波的特点发展出来的一种新颖的复用通信技术。
    二、光纤数字网的复接体制
    数字复用是采用数字 复接的方法来实现的,又称数字复接技术。
    数字复接体系(digital multiplex hierarchy):按照数字率来分级的一系列数字复接器。在某一用户的话音信号(发与收)采用二线制传输,但端机的发送与接收支路是分开的,即发与收是采用四线制传输。因此,用户的话音信号需经2/4线变换,也就是通过差动变量器(差动变量器1~2端发送与4-1端接收的传输衰减越小越好,而4-2端的衰减要越大越好,以防止通路振鸣)1~2端送入PCM端机的发送端,经放大(调节话音电平)、低通滤波(限制话音频带、防止 折叠噪声)、抽样、合路和编码,编码后的PCM码、帧同步码、信令码、数据信号码在汇总电 路里按PCM30/32系统帧结构排列,最后经码型变换成适宜于信道传输的码型送往信道。接收端首先将接收到信号进行整形、再生,然后经过码型反变换,恢复成原来的码型,再由分离电路将PCM码、信令码、帧同步码、数据信号码分离,分离出的话路信码经解码、分路门恢复出每一路的PCM信号,然后经低通平滑,恢复成每一路的话音模拟信号,最后经放大、差动变量器4~1端送至用户。再生电路所提取时钟,除了用于抽样判决,识别每一个码元外,还由它来控制收端定时系统产生收端所需的各种脉冲信号。数字复接系统由数字复接器和数字分接器组成。(如图2-1)

网友:
    光纤通信的复用技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