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个朋友向我诉苦,说是用户给的变频通道技术指标太难,特别是频率规划方案...

楼主(2020-10-14):
    今天有一个朋友向我诉苦,说是用户给的变频通道技术指标太难,特别是频率规划方案,更是一头雾水,无从着手,如何对收发机进行频率规划?

网友:
    无论如何划分频率方案,本质上都跑不掉以下几点考虑:        1、带内杂散要满足指标要求;        2、镜频抑制要满足指标要求;        3、带外杂散要满足指标要求;        4、是否有更优方案(性价比更高);        5、器件能否实现频率分配;        6、工程能够实现杂散抑制;        7、工艺能够满足产品实现;        8、产品质量如何。

网友:
    如果是窄带收发,那么考虑到窄带情况下一次混频是否能满足指标。因为一次混频方案,器件数量少,产品功耗低,链路简单,性价比高。如果一次混频搞不定,比如链路增益要求高,或者某些混频杂散落在带内不能满足指标要求,基本上二次混频方案均可满足指标要求。二次混频方案的第一中频尽量选低,因为频率低了有一点好处,可选用封装器件,提升产品质量。但是所有事物都是相对的,频率低了带来的噩耗是本振泄漏杂散较难抑制,还有镜频抑制较难,两个本振混频杂散也有可能落入中频附近较难抑制等。       如果是宽带收发,那么要考虑到镜频抑制,在接收前端考虑到分段处理;同时考虑到一本振的宽度可实现性以及相位噪声的要求。宽带变频方案有很多种,每种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对比选择。比如2-18G宽带接收,可以分为两段进行处理,2-8G和8-18G,其中2-8G对应的一中频可选择到10G,那么对应的一本振范围为12-18G,正好可以用HMC733实现。8-18G信号可以一次变频到中频(如果中频为2G左右),如果中频较低,比如70MHz,那么就不是一次变频能够解决的,当然,这种产品的中频频率也不会太低。

网友:
    对于IQ混频器而言,要注意到镜频抑制及本振泄漏,还有如果带宽比较宽的平坦度在不同频段的恶化叠加问题。       有的接收机输入频率范围从较低开始,比如30M~8G,那么就要和用户沟通,在频率低端可以直接采样,采样的频率高端到多少G?一般到500M会没有问题。      有的接收机中频相对带宽较宽,比如1.2G为中心,带宽1GHz,那么对于接收机频率划分就比较恼火,因为对于上变频而言,本振抑制较难,对于下变频,杂散抑制较难。需要合理规划好频率分配关系。     有的接收机要求相位噪声比较高,那么需要折中考虑是否需要很高的一中频方案了。      有的接收机要求瞬时测频功能,那么就有专门的应对方案,对接收频率按段进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