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芯片和USB芯片分别指什么?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0-14):
    COM芯片和USB芯片分别指什么?具体作用是什么. g% m( ?( A3 I& Z8 I

网友:
    COM是串口的意思

网友:
    USB芯片是将TTL电平转换为USB电平的通讯转换器件

网友:
    COM芯片估计是将单片机的TTL电平转换为电脑可识别为COM端口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