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回流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0-10-14):
    PCB回流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数字电路通常借助于地和电源平面来完成回流。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的回流通路是不相同的,低频信号回流选择阻抗路径,高频信号回流选择感抗的路径。

  当电流从信号的驱动器出发,流经信号线,注入信号的接收端,总有一个与之方向相反的返回电流:从负载的地引脚出发,经过敷铜平面,流向信号源,与流经信号线上的电流构成闭合回路。

网友:
    电流的垂直方向有一个棕色的等效电流,中间会感应出磁场,同时,这个环面也能很容易的耦合到外来的干扰

网友:
    通常,我们只看到了敷在表面的用于传输信号的导线,从驱动端到接收端,实际上,电流总是在环路上才能流动,传输线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而电流回流的途径通常是不可见的,他们通常借助于地平面和电源平面流回来,由于没有物理线路,回路途径变得难于估计,要对他们进行控制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从负载的地引脚出发,经过敷铜平面,流向信号源,与流经信号线上的电流构成闭合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