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如何使用才能更节能?

楼主(2020-10-14):
    波峰焊如何使用才能更节能?

网友:
    大多数用过波峰焊的人都知道,节能这方面主要是耗电量,助焊剂和锡的氧化上

网友:
    耗材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助焊剂,首先要按照PCB的大小来调节助焊剂喷雾的大小,喷雾大了,助焊剂的流量就大,导致不必要的浪费,也会直接影响到焊点的焊接效果,我们需要把它调成伞状雾状的一个状态,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助焊剂的浪费

网友:
    助焊剂需要密封好,减少助焊剂的挥发

网友:
    波峰焊自带的节能功能可以减少氧化,在使用过程中,锡面产生了锡渣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在产生锡渣的同时,我们不用急着去除去锡渣,就让它覆盖在锡面上,这样也减少了氧化面积,到一定的程度再清理锡炉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