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磁场会导致半导体失效吗?

楼主(2020-10-14):
    求解!!磁场会导致半导体失效吗?

网友:
    “ 电感在磁场中储存能量来发挥其功能。但是,电感除受自身产生的电磁能量影响外,也受外部磁通量影响。保证元器件的电感值指的是无外部磁通量状态下的值。因此,在存在外部磁通量的情况下封装电感时,将可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网友:
    EMS是人们不得不担心的新问题。能量注入测试是从150kHz开始注入1W能量,一直到1GHz。在每个频率,你会向系统注入1W的能量。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保护,就会沿着路径进入芯片内部电路造成破坏,或者引脚上的电压可能过高,如果电压太高,就会产生过电应变。

网友: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