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设计 与 生产工艺问题

楼主(2020-10-14):
    请问各位老师,对于Pin中心间距为0.35mm的QFN芯片 ,焊盘宽度做多大,焊盘之间的间隙做多大?谢谢

网友:
    器件手册上会写,找个类似的器件瞅瞅就成

网友A:
    建立封装,应该严格按照器件型号的datasheet去制作吧,datasheet上面会有实物尺寸图以及推荐封装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封装,应该严格按照器件型号的datasheet去制作吧,datasheet上面会有实物尺寸图以及推荐封装图的。

按照数据手册来做,有些是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的。也需要参考工厂的工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