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宽带电路PCB的传输线设计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传输线的地孔如何设置比较合...

楼主(2020-10-14):
请问射频宽带电路PCB的传输线设计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传输线的地孔如何设置比较合适,阻抗匹配是需要自己设计还是要和PCB加工厂家合作?4 t' v+ l* K: B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阻抗控制自己设计,厂家会根据工艺给出回复;对地参考要注意平面完整,包地,隔层参考都可以使用;具体布线时要注意走圆角,其它注意点网上也有不少说明,酌情参考

网友:
    这个问题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PCB材料的各种参数,根据这些参数最后建立的传输线模型,器件的参数等.阻抗匹配一般要根据厂家提供的资料来设计。

网友:
    我都是把要求写在打板说明上,因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