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BX指令

楼主(2020-10-14):
    bx的语法格式
    BX{<cond>} <Rm>
<cond>为指令执行的条件码。当<cond>忽略时指令为无条件执行。
<Rm>该寄存器中为跳转的目标地址。当<Rm>寄存器的bit[0]为0时,目标地址处的指令为ARM指令;
当<Rm>寄存器的bit[0]为1时,目标地址处的指令为Thumb指令。

看一段简单程序的片段,不用考虑省略号的内容,看框架就可以了!

        EXPORT LEDTEST
        AREA testasm,CODE,READONLY
    CODE32
    LEDTEST
        。。。。。。。。。。
        。。。。。。。。。
    。。。。。。。。
    。。。。。。。。。
        。。。。。。。。。。。
    ledon
        ...............
        ...............
        。。。。。。。。。。。。
        。。。。。。。。。。。
        adr r4,delay1+1
    bx r4

    ledoff
    ..............
    ...............
    .............
    .............
        .............
        ..............

    AREA testasm,CODE,READONLY
        CODE16
delay1
    ............
    ...........
        .............
        ldr r1,=ledoff
    bx   r1
        ........
    .............
        .............
    END

关于delay1+1:
    ARM指令是字对齐(指令的地址后两位为[1:0]=0b00),Thumb是半字对齐(指令的地址后两位为[1:0]=0bx0,x为0或1)。指令的地址的最后一位必为0。
    因此bx(不管往ARM还是往Thumb跳转)的跳转指令必须保证指令地址的最后一位为0,上例中bx指令能自
    动地将目标地址值置为r4的值和0xFFFFFFFE的与后的结果,就会使指令地址的最后一位必为0了。
那么delay+1的这个1不就被0与掉了么,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其实,在执行bx指令时,它是首先判
    断指令地址的后一位为0或1(这样就知道要跳转的地方是ARM还是Thumb指令。0跳转arm,1跳转thumb。),然后再PC=r4 AND 0xFFFFFFFE。这样,当我们需要要跳转到Thumb指令处执行时,必须将指令地址的最后以为置1。
而bx再跳转到ARM指令时就无需考虑这些了,就不用像上面的+1处理了。

    关于字对齐和半字对齐
    什么叫对齐。如果一个数据是从偶地址开始的连续存储,那么它就是半字对齐,否则就是非半字对齐;半字对齐的特征是bit0=0,其他位为任意值。字对齐的特征是bit1=0,bit0=0 其他位为任意值。如果一个数据是以能被4 整除的地址开始的连续存储,那么它就是字对齐,否则就是非字对齐。举例说明四字节对齐: 对内存进行操作时,被访问的地址必须为4的倍数。如果分配到的地址不是4的倍数时,CPU实际访问的地址还是按照字对齐的方式来操作。也就是自动屏蔽bit1和bit0.

    什么是对齐,以及为什么要对齐:
       现代计算机中内存空间都是按照byte划分的,从理论上讲似乎对任何类型的变量的访问可以从任何地址开始,但实际情况是在访问特定变量的时候经常在特定的内存地址访问,这就需要各类型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空间上排列,而不是顺序的一个接一个的排放,这就是对齐。
    对齐的作用和原因:
            各个硬件平台对存储空间的处理上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平台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数据只能从某些特定地址开始存取。其他平台可能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最常见的是如果不按照适合其平台要求对数据存放进行对齐,会在存取效率上带来损失。比如有些平台每次读都是从偶地址开始,如果一个int型(假设为32位系统)如果存放在偶地址开始的地方,那么一个读周期就可以读出,而如果存放在奇地址开始的地方,就可能会需要2个读周期,并对两次读出的结果的高低字节进行拼凑才能得到该int数据。显然在读取效率上下降很多。这也是空间和时间的博弈。
    对齐的实现
           通常,写程序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对齐问题。编译器会替我们选择适合目标平台的对齐策略。可以给编译器传递预编译指令而改变对指定数据的对齐方法。
           char   a                       char   a
           short b                        char    c
           char   c                        short b
         int      d                         int     d
    ARM体系中对齐的使用:
    1.__align(num)
           这个用于修改最高级别对象的字节边界。在汇编中使用LDRD或者STRD时
   就要用到此命令__align(8)进行修饰限制。来保证数据对象是相应对齐。
       这个修饰对象的命令最大是8个字节限制,可以让2字节的对象进行4字节
       对齐,但是不能让4字节的对象2字节对齐。
   __align是存储类修改,他只修饰最高级类型对象不能用于结构或者函数对象。

2.__packed
__packed是进行一字节对齐
    (1).不能对packed的对象进行对齐
(2).所有对象的读写访问都进行非对齐访问
    (3).float及包含float的结构联合及未用__packed的对象将不能字节对齐
(4).__packed对局部整形变量无影响
(5).强制由unpacked对象向packed对象转化是未定义,整形指针可以合法定义为packed。
     __packed int* p; //__packed int 则没有意义
    (6).对齐或非对齐读写访问带来问题
    _packed struct STRUCT_TEST

       char a;
   int b;
   char c;
    } ;      //定义如下结构此时b的起始地址一定是不对齐的
         //在栈中访问b可能有问题,因为栈上数据肯定是对齐访问[from CL]
//将下面变量定义成全局静态不在栈上
static char* p;
    static struct STRUCT_TEST a;
void Main()
{
         __packed int* q;   //此时定义成__packed来修饰当前q指向为非对齐的数据地址下面的访问则可以
              p = (char*)&a;
          q = (int*)(p+1);
       /*
             *q = 0x87654321;
              ldr      r5,0x20001590 ; = #0x12345678
             [0xe1a00005]   mov      r0,r5
          [0xeb0000b0]   bl       __rt_uwrite4   //在此处调用一个写4byte的操作函数

             [0xe5c10000]   strb     r0,[r1,#0]    //函数进行4次strb操作然后返回保证了数据正确的访问
             [0xe1a02420]   mov      r2,r0,lsr #8
             [0xe5c12001]   strb     r2,[r1,#1]
             [0xe1a02820]   mov      r2,r0,lsr #16
             [0xe5c12002]   strb     r2,[r1,#2]
             [0xe1a02c20]   mov      r2,r0,lsr #24
             [0xe5c12003]   strb     r2,[r1,#3]
             [0xe1a0f00e]   mov      pc,r14
    */
    /*
             //如果q没有加__packed修饰则汇编出来指令是这样直接会导致奇地址处访问失败
              [0xe59f2018]   ldr      r2,0x20001594 ; = #0x87654321
         [0xe5812000]   str      r2,[r1,#0]
*/
             //这样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非对齐访问是如何产生错误的
              //以及如何消除非对齐访问带来问题
         //也可以看到非对齐访问和对齐访问的指令差异导致效率问题

    先看一个小程序
    #include<stdio.h>
    struct t1
{
        char a;
    int b;
        char c;
    };
    struct t2
    {
    char a;
    char b;
        int c;
    };
    void main()
{
    printf("%d/n",sizeof(struct t1));
    printf("%d",sizeof(struct t2));
}
    按一般来说,结构体t1和t2的大小应该是一样的,但在很多编译器中,显示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我用的VS 2010,t1的大小为12字节,t2 为8字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其中有个东西就叫字对齐。
据说很多公司在面试中都考过这个问题,有一年威盛也考过。。。
    字对齐,是昨天在看ARM的时候看到的,一般是4个字节为一个单位进行对齐,怎样对齐的呢?有点像平时我们写文档用的右对齐之类的,不一样的就是,句子可以换行写,但一个变量的存储,不是那种本身很长的,一般是不换行的,例如上面的例子,将空的内存看作
oooo
oooo
    oooo
    t1中为a分配内存,用一个字节,内存变为
xooo
oooo
    oooo
然后进行b的内存分配,在VS中,int占4个字节,但第一行只有3个字节空的了,所以就换行对齐,内存变为
xooo
    xxxx
oooo
最后为c分配,变成
    xooo
    xxxx
xooo
总共占用内存就是每行4个字节x3行=12字节。
在t2中
    内存同样为
oooo
    oooo
    oooo
为a分配时,同样是
xooo
为b分配时,由于第一行的长度能满足b所以b还是在第一行,内存为
xxoo
    oooo
oooo
为c分配时,第一行已经不够,就换到第二行,
xxoo
    xxxx
    oooo
这样第三行就没用到,所占的内存就是每行4个字节x2行=8个字节。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字对齐,至于为什么,我想,应该是方便32位机操作吧,32位刚好就是4个字节,这样可以尽量使数据的读取用一次总线操作就完成,int是4个字节,32位,如果不用字对齐,读取一个int,可能第一次就只能读出高位那部分,然后通过移位将数据的高位移到寄存器的高位,再读出低位,再对第二次读取的高位屏蔽,再进行或操作,效率不高。同样,类似于char型和short型数据,读取了后还是会进行寄存器移位操作,这一点可以通过编译生成的汇编语句得到证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某些系统,如嵌入式系统中,char的效率不如int高的原因了。
另外,半字对齐和字对齐差不多,只是它的单位是2个字节吧,因为有的嵌入式系统是16位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