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7520做的PC电源有个问题。

楼主(2020-10-14):
WT7520做的PC电源 ,额定输出 200W,其中的3.3V是单路磁放大线路。

主变压器是 EER28,开关频率是 32KHZ。 额定输出功率200W     当3.3V带8A以上时候变压器初级的电流波形,有3.3V磁放大切脉宽的那半周,电流会畸变(紫色是初级变压器的电流波形,青色是驱动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的电压波形,即原理图中驱动变压器T3 第10脚的电压波形)。

当把3.3V的电流降低,把降低的负载加在5V 和12V上,保持总功率不变,则电流波形也正常。

或者把3.3V改成 双路磁放大器,电流波形也能上下对称,且不存在电流畸变。

后面把变压器改成EI33的,换了另外一家的磁芯 PC40材质。电流波形如下,也一切正常(见图片)

疑问:   我发现3.3V单路磁放大线路,本身流过初级变压器的电流幅值就不一样大,是不是就会造成变压器的偏磁饱和?

改双路磁放大,就能改善,或者换更大的磁芯 也能改善。

麻烦大神指点一下,不换磁芯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驱动的电压波形上升时间不太对。

网友:
磁饱和前电流小,磁饱和后,电感量突然变很小,电流突变,才导致上半部分的波形是那个样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