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启动时确少cnlib.dll文件

楼主(2020-10-14):
求教大神,   allegro 16.6 启动时确少cnlib.dll,  如何解决?

之前的电脑出这个报警只需要重新设置一下环境变量的路径就会恢复正常。   这次怎么设置都没有用。
用的win10系统,16.6 版本。

网友:
    顺便也来学习下,帮顶、、

网友:
    重启电脑试一下。

网友:
环境变量有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两种,你看下是否有重复的内容你这个应该还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你可以试下,直接去allegro所在的文件夹,打开exe文件,是否还会报错
    如果打开正常,就是环境变量没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