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电路总是烧MOS,求助

楼主(2020-10-15):
    如图和附件,计划是在一个滞回电路,用于电池放电电路中。实际电路Q2使用的是SI7617DN,测试时未连接。
问题如下:当我使用直流电源供电,电压上升时,到2N7002导通瞬间,7002就直接被烧掉了,请问为啥会烧?我应该怎么做?
谢谢

楼主:
    去掉R7现象一样

网友:
    r5下端对地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
    Q2,Q1有没有可能直接连通,这条路径上没有什么阻抗,电流过高,烧毁MOS管。

网友A:
    加两个电阻即可,Q1 S极到R6,还有Q2 G极出来串一个电阻,参数自己按手册算。

网友B:
    到底烧的哪个?还是两个MOSFET都烧?从图上看Q2不烧Q1没理由烧。Q2下游有没有负载?正常负载电流是多少?我怀疑是C2容量过高,导致Q2从截止到导通过渡过程太长,管耗超过SOA烧毁,栅极与沟道烧熔短路,连带Q1一起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烧的哪个?还是两个MOSFET都烧?从图上看Q2不烧Q1没理由烧。Q2下游有没有负载?正常负载电流是多少?我 ...

    Q1 2N7002烧,Q2栅极没有接线。电容是后来我加上的,R7也是后来加的,加之前也是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请问楼主 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Q1 2N7002烧,Q2栅极没有接线。电容是后来我加上的,R7也是后来加的,加之前也是烧,

那可就太蹊跷了啊。我就只能怀疑元件用错,比如R6 10K 错用成 10欧,印制板有线条短路。

网友:
    楼主,分享下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两个电阻即可,Q1 S极到R6,还有Q2 G极出来串一个电阻,参数自己按手册算。

    应该是打开瞬间7002源极电流过大,没有限流电阻导致的

网友: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请问你是如何看出mos烧毁的?

网友(2020-11-14):
    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