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SMT制造的PCB设计元素整理

楼主(2020-10-15):
    影响SMT制造的PCB设计元素PCB设计是SMT技术中的关键环节,SMT技术是决定SMT制造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将从SMT设备制造的角度分析影响其质量的PCB设计元素。SMT制造设备对PCB的设计要求主要包括:PCB图案,尺寸,定位孔,夹紧边缘,MARK,面板走线等。
    PCB图案在自动SMT生产线中,PCB生产从装载机开始,并在印刷,芯片安装,焊接后完成生产。最后,它将由卸货机作为成品板生成。在此过程中,PCB在设备的路径上传输,这要求PCB图案应与设备之间的路径传输一致。图2显示了标准矩形PCB,其通道夹持边缘与一条线一样平坦,因此这种类型的PCB适用于通道传输。有时将直角设计成倒角。
    其路径夹持边缘不是一条直线,因此PCB的位置和器件中的传输都会受到影响。可以补充图3中的开放空间,以使其夹紧边缘成为如图4所示的直线。另一种方法是在PCB上添加裂缝边缘PCB尺寸PCB设计尺寸必须符合贴片机的最大和最小尺寸要求。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设备的尺寸在50mmx50mm至330mmx250mm(或410mmx360mm)范围内。如果PCB的厚度太薄,则其设计尺寸不应太大。否则,回流温度会引起PCB变形。理想的长宽比是3:2或4:3。如果PCB尺寸小于设备的最小尺寸要求,则应进行拼板。面板的数量取决于PCB的尺寸和厚度。PCB定位孔SMT定位方法分为两种类型:定位孔以及边缘位置和边缘位置。但是,最常用的定位方法是Mark点对位。PCB压边由于PCB是在器件的路径上传输的,因此不得将组件沿夹持边缘的方向放置,否则组件将被器件挤压,从而影响芯片的安装。以图 中的PCB为例,某些组件放置在PCB的下边缘近,因此,上边缘和下边缘不能视为夹紧边缘。但是,在两个侧边缘附近没有组件,因此两个短边缘可以用作夹紧边缘

    标记PCB标记是所有全自动设备标识和位置的标识点,用于修改PCB制造错误。一个。形状:实心圆,正方形,三角形,菱形,十字形,空心圆,椭圆形等。实心圆是首选。1、尺寸:尺寸必须在0.5mm至3mm的范围内。直径为1mm的实心圆是首选。2、表面:其表面与PCB焊盘的焊接平面相同,焊接平面均匀,既不厚也不薄,反射效果极佳。应在Mark点和其他焊盘周围布置一个禁布区域,该区域中不能包含丝网印刷和阻焊层

图 为一种出色的MARK设计方法,而图9是一些不合理的MARK设计。
    丝印字符和丝印线在图9中的MARK周围排列,这会影响设备对MARK点的识别,并会因MARK识别而导致频繁报警,严重影响制造效率。 拼板法为了提高制造效率,可以将具有相同或不同形状的多个小型PCB组合在一起以形成面板。对于某些具有双面的PCB,可以将顶侧和底侧设计成一个面板,这样可以生产出模板,从而可以降低成本。此方法还有助于减少顶侧和底侧的移位时间,从而提高制造效率和器件利用率。拼板的连接方法包括冲压孔和V型槽,如图 所示。
    V型槽连接方法的一项要求是使板的其余部分(未切割)保持等于板厚度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将过多的电路板切掉,则切槽可能会因回流焊的高温而破裂,从而导致PCB掉落,而PCB会在回流焊炉中燃烧。PCB设计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必须同时考虑器件要求和组件布局,焊盘设计和电路设计。出色的PCB设计是确保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带来了从SMT制造的角度来看PCB设计应考虑的一些问题。只要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就可以进行SMT装置的全自动SMT制造。

网友:
    PCB设计是SMT技术中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