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labview仿真产生波形?

楼主(2020-10-15):
    如何用labview仿真产生波形,新手求大佬解答,这个难度大吗,我试过仿真任意信号函数,但是只能做到把点连起来,而且波形是实时的,我想产生波形文件并保存

网友:
    1.打开前面板,选择:图形中的波形图(红框);
    2.打开后面板,依次点选: 波形(红框)——模拟波形(红框)——波形生成(红框)—...
3.打开后面板,右键生成正弦波icon,去掉显示为图标的勾选(红框);
    4.然后,打开后面板,选择数值(红框)中的数值常量(红框);
5.对生成正弦波模块进行赋值,然后进行数据线的连接。

网友:
    方波还是具体哪种波形

网友:
    看看这个软件的学习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