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值裕度和稳定性的关系

楼主(2020-10-15):
我的开环传递函数为sys=tf([10.29 20.58 -3.087],[1 0 0 0]),这是个三阶环节,分母只是s^3,我键入 margin(sys),求幅值裕度和相角裕度,结果相角裕度为正79.1,  但幅值裕度为负,能由此就判定闭环系统不稳定么?

网友A:
在稳定性判断的时候,当开环传递函数幅值裕度为负值的时候,系统不一定是不稳定的

网友B:
单纯从幅值裕度或者相位裕度判断稳定性仅适用于稳定、最小相位对象,其他的都无法从单一的稳定裕量进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稳定性判断的时候,当开环传递函数幅值裕度为负值的时候,系统不一定是不稳定的

奥奥,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从幅值裕度或者相位裕度判断稳定性仅适用于稳定、最小相位对象,其他的都无法从单一的稳定裕量进行判断

好的,我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