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钽电容时不能正常显示读数

楼主(2020-10-15):
找了三块4个电容测试下,左边三个是螺栓型电解电容,容量分别是2.2uf,100uf和22uf,最右边是10uf的贴片钽电容,现在的测试结果是左边三个螺栓型电解电容无论是正接还是反接测量值都正常,和标称值差不多,但最右边的贴片钽电容反接显示正常,但正接显示1。ps:正接就是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电容正级,黑笔接电容负级。
请问:
1)为什么贴片钽电容反接测量读数正确,正接就不能正常显示读数呢?
2)还有一般数字万用表测量极性电容需要区分正负级么

网友:
一般不用万用表测试,不是有那个专用的仪器嘛

网友:
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不区分正负极,我之前用我的万用表正接反接示数都是正确的,我当时测得是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
显示‘1’的话表明超出量程,即电容带电,且超过其测量范围

如果是小电容的话,调换表笔,可能刚开始显示‘1’,但是很快就应该就恢复成正确数值;
如果电容很大,比如几百、几千uF以上的,充放电时间比较长,这个得等一会儿才能给出准确值;这时突然调换表笔的话,相当于测量环路中多了一个和内部电源一样的电压源,电路中电压翻倍,自然就超过量程,显示‘1’

网友:
    电容先放电再测量

网友:
    万用表测量的不会太准的,要用电容表

网友:
    钽电容的正负极和平常的标识不一致,横线端是正极,题主是否有混淆呢?

网友:
    學習了. 要用RCL meter, 量程也要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