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送电能时不用光纤来传输?

楼主(2020-10-15):
    光纤能够传输电磁波,电路中的电能也是通过电磁波来传递的,为什么输送电能时不用光纤来传输?

网友:
    ”为什么输送电能时不用光纤来传输?“  光纤是可以传输能量的。  但工频电能无法通过光纤传输,因为光纤只能传输一定频率以上的电磁波。

网友:
    任何电磁波载体都有带宽,超出带宽则迅速衰减,直至失去传导能力。光纤能传导的光的频率在整个定义为“光”的频谱中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另外,导体传输电能的物理机制与光纤传导光的物理机制也截然不同。简单说,导体靠载流子实现电能的传输,光纤靠光的全反射传输光能。

网友:
    可以找一下wifi模块 串口无线模块PCB图有邮票孔封装  但要回修改,根据使用芯片的手册,自己画是最合适的  其他封装也是参考

网友:
    光纤通过折射传输光信号,你觉得光的能量和和电源电流是一个数量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