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技巧3

楼主(2020-10-15):
CAM350技巧3

1. 问:cam350是如何获得钻孔信息的,如果蓝图里面没有标示,cam350能读出孔吗?
   答:在Import Drill date 直接读出钻孔文件层就可以了。
2. 问:在CAM350中如何生成钻孔程序?
   答: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Drill
3. 问:CAM350下怎么自动输入DRILL的刀具大小?
   答:Micro-----play(scripts)-------找到pad_drill.scr脚本执行,在选择*.rep文件时,选择相对应的rep文件,即可自动读入刀具的大小。
4. 问:cam350中怎么检查重孔?
   答:Analysis -> Check drill
       完全重叠的孔,可用输出后再调入的方法(输出时可自动删除重孔)。
5. 问:把几块板merge起来之后,如何在板与板之间加槽孔?
   答:在NC模式下,然后選定孔的大小,最后再用Add命令加。
6. 问:如何在CAM350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答:用Utilities -> Over/Under Size命令。Template Layer选择操作层,Target Layer选择目标层,Enlarge扩大,Reduce缩小。填入所要扩大或缩小的数据,最后选择要操作的焊盘就可以了。
7. 问:在CAM350中怎样做铣边?
   答: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第一步:先把外框轉化鑼帶(同時先把刀具設好)﹐第二步﹐選定怎樣走﹐第三步﹐導出。
       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Mill
       点击O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中设定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
8. 问:在CAM350 中做好铣边时,如何更改下刀位置?
   答:Tools -> Nc EDITOR
       Edit -> Change -> Mill Path -> Plunge/Extract
9. 问:怎么计算铜箔面积?
   答:用analysis---copper aere命令可以计算。
10. 问:用cam350怎么算沉金的面积?
    答:沉金就是算阻焊层面积,镀金就是算线路层面积。
        CAM350在Analysis中的Copper Area中可以算,把顶、底层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compute with drill information就可以了。
11. 问:在CAM350里面怎样排板?
    答:utilities -> panelization -> panel editor
12. 问:CAM350中怎么弄倒角?
    答:Edit -> Line change -> Chamfer(Fillet 圆角),再设置一下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