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100V输入时明显Irms最大,为什么线包温度低呢?

楼主(2020-10-15):
为什么反激式电源在264V输入时线包温升最高,当264V输入时Irms最小,那线包温升应该最低啊,当100V输入时Ton时间大,MOS导通损耗较大,所以MOS温度高好理解,那100V输入时明显Irms最大,为什么线包温度低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应该确认一下是线包温度高还是磁芯温度高。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旁边就是MOSFET的散热器和输出二极管的散热器啊,效率应该比低压的时候低吧。
想办法把效率调整下。最高电压输入和最低电压输入的时候效率做到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