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你就知道如何计算smt贴片机的实际贴片速度了

楼主(2020-10-15):
    SMT贴片机的实际贴片速度和贴片机厂家给的理论贴片速度是有一定差距的。咱们都知道SMT贴片机的贴片速度决定贴片机和生产线的生产能力,是整个生产线产能的重要限制因素。那么SMT贴片机实际贴片速度是如何算的呢?实际贴片速度要考虑以下这些因素的, 为大家分享一下。

    SMT贴片机

    一、SMT贴片机的贴装周期

    贴装周期是标志贴装速度的最基本参数,它是指从拾取元器件开始,经过检测、贴放到 PCB上再返回拾取元器件位置时所用的时间。每进行、次这种行程,就完成一次贴装操作, 即完成一个贴装周期。一般高速机贴装Chip元件的贴装周期在0.2 s以内,目前最高贴装 周期为0. 06 - 0. 03 s;-般广泛使用机贴装QFP的贴装周期为1 ~2 s,贴装Chip元件的贴装 周期为0.3 ~0. 6 s。

二、SMT贴片机的贴装率

贴装率是指1 h内贴装元器件的数量,单位是c/h。贴装率是贴片机制造厂家在理想的 条件下测算出的贴装速度。理论速度的计算不考虑PCB装卸载时间,贴片距离最近,且仅贴 少量的元件(约150只片式元件),然后算出贴装1只元件所用的时间,并以此推算1 h贴装 数量。

三、SMT贴片生产线上的辅助时间

1、PCB装载/卸载时间,通常贴片机需5 ~ 10 s。

2、大型(长方形)PCB上元器件相距较远,贴片时间将延长。

    3、换料时间。

    4、机器维修时间(天/周/月),这就是品质好SMT贴片机的优势所在了,品质好不出故障的SMT贴片机就能减少机器维修时间。

5、不可预测的停机时间。

SMT贴片机实际贴片速度要远远低于理论贴片速度,通常约为理论贴片速度的65% -70% , 这是选购贴片机或计算贴片机的生产能力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
    一般高速机贴装Chip元件的贴装周期在0.2 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