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主麦克失效会对次麦克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20-10-15):
    PCBA主麦克失效会对次麦克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你把卡针插到主麦克风里面。有可能把麦克风的怎么擦破了,破掉后就不能拾音, 就不正常使用了。 但也可能不很严重,还勉强能用。

楼主:
    是不是影响不太大

网友:
    他们的信号之间互相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