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数模双方电路都要用到的电压值的电源,是否可以用共同的电源,在布线和磁珠布...

楼主(2020-10-15):
    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并存的时候,如一半是FPGA单片机数字电路部分,另一半是DAC和相关放大器的模拟电路部分。各种电压值的电源较多,遇到数模双方电路都要用到的电压值的电源,是否可以用共同的电源,在布线和磁珠布置上有什么技巧?

网友:
    好的地要处理一下的吧

网友:
    不建议这样使用.这样使用会比较复杂,也很难调试

网友:
    我在处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时候,只是把地处理了下,用了单点接地,电源没有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