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用于PWM驱动,上电瞬间的异常???

楼主(2020-10-15):
    求助:求教于各位高手,我用定时器4做PWM驱动,初始化过程中,完成系统时钟RCC设置后进行tiM4配置,可是我通过示波器发现,上电之后在定时器的配置过程中有一个40us的高电平,请问这个高电平是固有的么?如何才能去掉这个高电平使得默认为低电平?万分感谢您的帮助!; X: G; ^5 o, i2 K4 `

网友:
    是不是你的这个管脚浮高啊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是控制继电器的然后给继电器常开端接了个发光二极管,发现上电瞬间,发光二极管会闪亮一下,然后就电路改了一下,本来是GPIO口直接控制继电器改成了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闭合了

网友:
    本想说是不是电路设计不合理,看了评论才知道是我知道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