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V100XG贴装偏位怎么办?

楼主(2020-10-15):
YV100XG贴装偏位怎么办?不稳定偏移,贴装条件是带治具上拼两PCS基板,使用局部MARK,生产过程中偶尔会发生第一拼块到第二拼块越偏移越大情况,XY都偏位且向同一方向,检查顶PIN位置和MARK识别没有异常;会不会是照MANK点相机与Head之间原点偏移。

网友:
pcb板之间可能有误差,建议联系供应商,马克点做每个小板内。4个马克点。

网友:
越偏移越大???托盘没固定死???PCB固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