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有虚焊,怎么证明是高温锡膏?

楼主(2020-10-15):
请教大神,加工商使用高温锡膏,回流焊用中温锡膏温度。焊接有虚焊,怎么证明是高温锡膏?焊点明显有颗粒状。测试好的板子,在对板子冷热冲击3个回合后有个别板子掉件。加热后也有掉件。这个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 B! z6 T& O

网友:
你现在是要证明他们是用的高温锡膏还是低温锡膏是吧?你现在是看到他们用低温锡膏的炉温过炉,怀疑用的不是高温的锡膏?不过从你描述的问题初步分析是高温锡膏但炉温低了,锡膏未完全溶导致焊接强度不够。要证明的话就去做个成份分析了。

网友:
检测锡膏合金成分,就可以知道熔点和使用温度,才能证明是不是高温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