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支配排序算法通用MATLAB代码

楼主(2020-10-15):
规模为N的种群中的每个个体都要针对M个目标函数和种群中的N-1个个体进行比较,复杂度为O(MN),因此种群中的N个个体都比较结束的复杂度为O(MN2),即每进行一次Pareto分级的时间复杂度为O(MN2)。

该算法需要保存两个量:

(1).支配个数np。该量是在可行解空间中可以支配个体p的所有个体的数量。

(2).被支配个体集合SP。该量是可行解空间中所有被个体p支配的个体组成的集合。

matlab代码:

(注意PopObj填入的多目标的函数值,如果有两个目标,100个个体,那么就是100*2的矩阵,nSort是前沿面的编号)

  • function [FrontNO,MaxFNO] = NDSort(PopObj,nSort)
  • %NDSort - Do non-dominated sorting on the population by ENS
  • %
  • %   FrontNO = NDSort(A,s) does non-dominated sorting on A, where A is a
  • %   matrix which stores the objective values of all the individuals in the
  • %   population, and s i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being sorted at least.
  • %   FrontNO(i) means the number of front of the i-th individual.
  • %
  • %   [FrontNO,K] = NDSort(...) also returns the maximum number of fronts,
  • %   except for the value of inf.
  • %
  • %   In particular, s = 1 stands for find only the first non-dominated
  • %   front, s = size(A,1)/2 stands for sort only half of the population
  • %   (which is often used in the algorithm), and s = inf stands for sort the
  • %   whole population.
  • %
  • %   Example:
  • %       [FrontNO,MaxFNO] = NDSort(PopObj,1)
  •     [N,M] = size(PopObj);
  •     FrontNO = inf(1,N);
  •     MaxFNO  = 0;
  •     [PopObj,rank] = sortrows(PopObj);
  •     while sum(FrontNO<inf) < min(nSort,N)
  •         MaxFNO = MaxFNO + 1;
  •         for i = 1 : N
  •             if FrontNO(i) == inf
  •                 Dominated = false;
  •                 for j = i-1 : -1 : 1
  •                     if FrontNO(j) == MaxFNO
  •                         m = 2;
  •                         while m <= M && PopObj(i,m) >= PopObj(j,m)
  •                             m = m + 1;
  •                         end
  •                         Dominated = m > M;
  •                         if Dominated || M == 2
  •                             break;
  •                         end
  •                     end
  •                 end
  •                 if ~Dominated
  •                     FrontNO(i) = MaxFNO;
  •                 end
  •             end
  •         end
  •     end
  •     FrontNO(rank) = FrontNO;
  • en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