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 衰减电路问题

楼主(2020-10-15):
如下图,用运放做一个电压 衰减的电路,用于测量3~48V直流信号,但在调试时不能解决工频干拢问题,求助大神

网友:
工频信号干扰是从线性电源传导过来的,如测量开关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我仅用于直流电压测量,需要滤除所有交变信号。

网友:
电路衰减20倍输出是正常的,但接上线性电源电压时输出端用示波器看有50Hz约10mV 峰值电压。请问是否有好方法滤除共模干拢信号?PCB layout 已用差分输入走线。Layout上看应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根本不是LAYEROU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