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助.

楼主(2020-10-15):
传感器用12V直流电,通过7809 稳定到9V,供给运放工作,运放第一级是差分放大,第二级也是差分放大,第三级是迟滞比较电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TVS,在输出信号和地之间加TVS,传感器用在铁路的铁轨上,使用时发现运放LM324有失效现象,失效具体现象是第一级和第二级没有放大能力,即输入信号变化引不起输出变化,第三级也有失效现象,输出高电平只有1V左右,正常应该8V左右,更换运放后电路就恢复正常,向大家求助.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啊??

网友:
可能是不明的强干扰。
P2接的传感器?
从p2进入干扰的可能性最大,做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