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内层其它电源灌铜区内部画一块GND 实心Copper,总报连接性错误,

楼主(2020-10-15):
    pads在内层其它电源灌铜区内部画一块GND 实心Copper,总报连接性错误,如下图黄色框的GND Copper以灌铜 Copper Pour的方式就会报连接性错误 ,有高手知道是那里的设置问题吗?

楼主:
    GND Copper以灌铜 Copper Pour的方式就不会报连接性错误,不知道那里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这层是混合层,是需要铺Copper Pour你的过孔才会有焊盘。你铺的Copper,过孔是没有焊盘的。所以是没有连通的。

网友:
    如果你想铺Copper也可以,但是你在此层把这些孔用走线的方式连起来即可。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要勾选 Remove udused pads这一项。勾选上这一项的意思是:删除未使用的焊盘。
希望能帮到您,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邮箱:mike@allegropads.com
    手机:13713880023(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要勾选 Remove udused pads这一项。勾选上这一项的意思是:删除未使用的焊盘。
希望能 ...

    非常感谢,你的两个方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两个方法都可以。

    发现把铜皮属性中的Bridge 选上也可以